DELL D630 花屏

楼主(2013-01-22):
换了显卡和显存还是原样,怎么回事?求解?
显卡

网友:
你就外接一下看花不,外接如果不花,那就是屏线的问题了。你看一下

网友:
我试过换了显存就解决了,几块钱一个,试下吧

网友:
是什么样的花屏显卡和显存都换了话有可能是屏,北桥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做好的原因.

网友:
D630 是用603的显卡吧?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再换内存试试,内存也会花屏的。

网友:
DELL的这种机子,显卡问题很多的,再换显卡吧,万一没换好呢,或是换的坏显卡呢

网友:
花屏就还是显卡有问题呗,有无断线?

网友:
都说是显卡的问题,就没有人考虑一下屏有问题吗,我修过一个联想G475也是花屏,最后还是换屏好的

网友:
修好没有,还有可能是显卡旁边的电阻电容掉了。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