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长谈的华硕A6km掉电问题

楼主(2013-01-22):
前几天接手一台华硕A6KM,cpu是AMD3000+,显卡是7300,芯片组是sis的。故障现象为开机即掉电,没找到图纸,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
干南桥就OK

网友:
来不来就干桥  不太实际  还是先查查供电是否正常再说把

网友:
查了查,看见其中有一个4800的供电输出不正常,,我把J1断开后,有了电压,但还是掉电(以前开机即掉,现在维持两秒吧),王大侠指教。

网友A:
把这个芯片换了 试试  还是不是 可以前级还有电压不够 或者还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芯片换了 试试  还是不是 可以前级还有电压不够 或者还有短路

这块板子上有四五个4800,将这个么有电压输出的4800和一个正常的4800对调后,有了正常电压1.2,可以启动,但是新的问题来了,,有时黑屏,有时不能启动,有时开着开着就黑屏了,,我把那个有问题的4800换到对饮1.8v输出的那段了。。我看了下1.8v供给北桥和显卡,是不是4800性能不稳定造成的这个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上有四五个4800,将这个么有电压输出的4800和一个正常的4800对调后,有了正常电压1.2,可以启动, ...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2592-1-1.html
我把结果写在了这里,有图有真相。。您有时间欢迎您来知道。。

网友(2013-11-11):
我这也有个本子和这个情况一样。开机掉电。查待机了吗 。我这个待机少一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