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通用高压板,正负极接反会不会板子烧坏

楼主(2013-01-22):
通用高压板,接线错误是否能导致损坏

板子上没有定义,本人菜鸟

正负极接反会不会板子烧坏

网友:
没标示你拿个万用表测量下不知道了    不要说万用表都不会用啊

网友:
接错肯定会出问题

网友:
不会 中虹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下班

scq33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要看具体的板子,一般要慎重一些,看看电路,以防正负极接反烧坏板子

网友:
你看板上有个保险和他连的就是正极

网友:
我觉得烧坏板子是好事,用一块板子换我们的细心,值得,因为只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做事态度的问题

网友:
没有搞过,怕这样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