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给uc3842供电到7脚 ,8脚5V,用示波器测得6脚波形不是方波

楼主(2013-01-22):
开关管没有装,不是方波是正常的吗?出现刀形波,最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宽的?

网友:
8脚不用供电吧,你7脚给它多少伏供电?

网友:
给7脚加17V,8脚5V参与正常

网友:
芯片工作正常,6脚电压比输入电压7脚的电压弱低,(未接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