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windows8专业版32位,为什么不能解压文件?

楼主(2013-01-22):
请问系统玩家高手们:
我用的windows8专业版 32位,为什么不能解压我下载的压缩文件,比如解压各系统镜像文件和一些压缩软件文件。是系统有问题还是不能进行压缩文件的解压?
补充:下一360压缩软件安装好,试用解压一个文件,能够解压了。不知是不是该系统本身没有带解压功能吗?还是什么的?
压缩文件

网友:
系统自带的只能解压旧版的ZIP格式,如果是RAR格式等都要装解压软件,

网友:
一般系统装好以后都安装一个winrar软件,其他的压缩软件不喜欢,还是喜爱老牌的winrar,现在是4.2版本了,注册码网上一大堆,很好激活.

网友A:
没安装解压软件吧

网友:
win8系统的解压功能不是很全面,装个winrar之类的解压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3-03-04):
没装解压程序软件,怎么解压啊,是新手吗???

网友:
winrar,普通系统镜像里面封装的都有啊,网上也一大堆

网友:
要解压还是要用winrar比较好,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