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80-12GP的开关管坏了,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1-22):
上面写着G4079

网友:
是单激还是半桥管,单激管用8N60代用,半桥管用13007或13009代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单激管用8N60代用
,这个是场管吧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到了这个,FGA 25N120 ANTD 代换是不是浪费了,可以代换不

网友:
淘宝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吧。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FGA 25N120 ANTD
是IGBT,不能换的!

那用什么型号的代换,G4059相当于什么型的芯片,用w12nk90z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FGA 25N120 ANTD
是IGBT,不能换的!

楼上的正解,看是单激还是半桥管,单激管用正宗8N60代用,半桥管用13007或13009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