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无供电

楼主(2013-01-22):
长城显示器M7MS4电源高压一体板供电正常,,驱动板上有1.8v,3.3v,但是屏线接口哪儿没有供电,请问这要怎么样办,从哪儿下手。。请各位指教。。。

网友:
驱动板屏供电产生了没?驱动板有的话检查一下你的屏线,或者是逻辑板上有无短路,都查找一下。

网友:
产生了。在最靠近屏供电脚的地方有两电容,一个有5v另一个电容没有电压。。

网友:
直接拉个屏供电就OK

网友:
直接从驱动板上找个适合屏供电的电压,用根导线直接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谢谢。直接拉一根线可以吧,能用多少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