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0摄像头黑屏

楼主(2013-01-22):
宏基4530摄像头黑屏问题百度了一下还真不少。应该是通病吧,谁知道怎么回事呀。怎么解决呢。要换摄像头吗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拔下线插上后好用了,过几天又不好用了,在拔下来又亮了一下,然后又黑了!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查摄像头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下线插上后好用了,过几天又不好用了,在拔下来又亮了一下,然后又黑了!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吧!

这样的首先排除驱动和系统,然后再考虑硬件

网友:
顺着先走吗 先软后硬要精心,维修了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