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配置连载(八)

楼主(2013-01-22):
1、更改交换机的telnetenable密码(详见上面操作)
2、更改交换机的SNMP串(详见上面操作)
3、增加、删除VLAN(详见上面操作)
4、开、关闭端口(详见上面操作)
5、定期保存所有交换机的配置信息,遇到突发情况恢复交换机的配置
交换机的IOS保存和恢复是采用TFTP协议完成,所以首先你必须要下载一个TFTP软件,然后按照下面的步骤来进行:
    在你的机器上启动TFTP 。
    登陆到3500交换机,然后在enable状态下输入如下命令来完成IOS的保存:
   switch# copy flash tftp  Source IP address or hostname [171.68.206.171]? Source filename []? cat6000-sup2k8.7-1-1.binDestination filename [cat6000-sup2k8.7-1-1.binn]? Loading cat6000-sup2k8.7-1-1.bin to 171.68.206.171 (via VLAN1):    !!!!!!!!!!!!!!!
[OK - 1125001 bytes]
    恢复配置时,执行如下命令:
     switch# copy tftp flashSource IP address or hostname []? 171.68.206.171Source filename []? cat6000-sup2k8.7-1-1.binDestination filename [cat6000-sup2k8.7-1-1.bin]?  yLoading cat6000-sup2k8.7-1-1.bin  from 171.68.206.171 (via VLAN1):    !!!!!!!!!!!!!!!
[OK - 1125001 bytes]
6、交换机IOS版本升级
7、恢复交换机口令(不同款交换机恢复口令的方法详见《pswdrec_3700》)
2950为例,恢复口令的操作方法如下:
Connect a terminal or PC with terminal emulation software to the console port. For more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switch hardware installation guide.

Step 2 Set the line speed on the emulation software to 9600 baud.
Step 3 Unplug the switch power cord.
Step 4 Press the Mode button, and at the same time, reconnect the power cord to the switch.
You can release the Mode button a second or two after the LED above port 1X goes off. Several lines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ftware appear, as do instructions:
The system has been interrupted prior to initializing the flash file system. These
commands will initialize the flash file system, and finish load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software:
flash_init
load_helper
boot
Step 5 Initialize the Flash file system:
switch: flash_init

Step 6 If you had set the console port speed to anything other than 9600, it has been reset to that particular
speed. Change the emulation software line speed to match that of the switch console port.
Step 7 Load any helper files:
switch: load_helper
Step 8 Display the contents of Flash memory as in this example:
switch: dir flash:
The switch file system is displayed:
Directory of flash:/
3 drwx 10176 Mar 01 2001 00:04:34 html
6 -rwx 2343 Mar 01 2001 03:18:16 config.text
171 -rwx 1667997 Mar 01 2001 00:02:39 c2950-i6q412-mz.121-9.EA1.bin
7 -rwx 3060 Mar 01 2001 00:14:20 vlan.dat
172 -rwx 100 Mar 01 2001 00:02:54 env_vars
7741440 bytes total (3884509 bytes free)
Step 9 Rename the configuration file to config.text.old.
This file contains the password definition.
switch: rename flash:config.text flash:config.text.old
Step 10 Boot the system:
switch: boot
You are prompted to start the setup program. Enter N at the prompt:
Continue with the configuration dialog? [yes/no]: N
Step 11 At the switch prompt, change to privileged EXEC mode:
switch> enable
Step 12 Rename the configuration file to its original name:
switch# rename flas

网友:
现在还能看的懂     几年前学的思科       估计在过两年看不懂了

网友(2013-11-06):
我测量电压波动在1点多V到4点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