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安装双系统呢?

楼主(2013-01-22):
首先,应该保证你的硬盘有足够的空间。
然后,把空闲的空间分成两个分区,不一定是主引导分区,但是最好有一个是主引导分区。
如果你要安装XP和VISTA,就先装XP后装VISTA分别安装在不同分区内,一般先安装低版本操作系统比较保险。我现在在用xp和vista双系统

xp系统下装vista系统很简单,先装xp再装vista可以直接有双系统启动选择

对于已经装好了vista,再装xp的能参考的网络资料也不少

我参考的资料如下:

一、准备工作
1、确定手上有恢复盘及驱动,并在C盘已安装有VISTA。
2、如果你要删除系统隐藏分区,建议使用Windows Complete PC 备份你的整个计算机系统,当然你可以放弃备份,因为这是你的权力。
3、因为要安装双系统,建议在Vista系统下先把硬盘分区,不能在安装XP的时候对C盘有任何操作!最好能分成3个区。
4、准备一张Windows XP的安装盘。
二、安装windows XP
1、光盘启动安装XP到D盘,注意盘符!安装时请设置管理员Administrator密码。
2、安装驱动程序
3、至此,XP已经能在你的电脑上运行,但C盘的Vista无法启动。
三、实现双启动
1、赶紧上网下载两个软件,Windows.NET 2.0 Framework或以上版本,VistaBootPRO3.1。
2、在XP系统下先安装Windows.NET 2.0 Framework
3、然后安装VistaBootPRO3.1,并用管理员身份运行(鼠标移到图标,单击右键,选择),输入密码。
4、在Bootloader项下把vista的引导安装了,就是选择默认的那项(Reinstall the Vista bootloader),然后点Apply。
5、在Manage OS Entries项下选中Add new operating system entry 下拉项会显示。
6、选中Windows Legacy。
7、在OS Name栏中输入Windows XP或Windows XP,当然你尽可以输入你喜欢的名字,千万不要输入Microsoft Windows Vista。
8、在Drive Letter中请务必选择C盘!你一定在心里骂我,这人脑子进水了,明明XP装在D盘,比尔盖茨也说是D盘,你干吗让我选C盘?因为我认为这次盖茨错了!
9、等待选择系统的默认时间是30秒,你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其实在Vista系统和XP系统下也能修改。
10、不要忘了点击Apply,退出VistaBootPRO3.1。
11、进入C盘根目录,打开文件夹选项的查看,将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的勾去掉,并选择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12、这时你能看到ntldr这个文件了,打开ntldr这个文件的属性,把它的只读属性去掉。
13、最后重启就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双系统启动画面了。

另外安装到C盘的系统可以用ghost盘,安装到其它盘符的系统最好别用ghost安装,会很麻烦的,如果你没有安装盘又了解硬盘安装系统的方法,也可以用硬盘安装的。。。

网友:
ghost后再用nht6

网友:
现在装双系统的还有多少哦.根本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
呵呵。是啊。用双系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吧?不过楼主还是很热心啊。学习学习。。

网友:
双系统,双保险。

网友:
那win7 怎么弄啊还有更快捷的方式吗

网友:
双系统还是很有用的,有些软件因为版本不同而不能装在同一个系统下,会引起软件冲突,导致有些软件不能用,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双系统,分别在两个系统下安装不同的版本,XP+XP,XP+WIN7;MAC+WIN7等

网友:
至于如何安装,网上有教程,安装双XP系统最简单,XP安装好后,用ghost把C盘克隆到D盘,再修改boot.ini文件。
[Boot Loader]
Timeout=3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on sys 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2)\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网友(2013-03-15):
如果仅是测试软件用的,用虚拟主机就行了,没必要安装双系统。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可以装W7和W8的没有

网友:
不知道双系统对电脑硬件的配置要求高吗,硬盘的空闲空间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真心支持8楼!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3-05-05):
我也在困惑这个问题,现在看到了这个帖子,很详细,支持一下吧

网友:
安装双系统,一般先安装低版本,再安装高版本,不用调整什么。两个系统最好安装在不同的分区才有意义。

网友:
其实没有高低之分,两个系统安装在不同盘里,然后引导一下就可以启动两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