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av70 定屏

楼主(2013-01-22):
acer pav70
版号PAV70 LA-62221p
DDR2的上网本,最开始是无待机,经过维修能亮机了,现在每次到进系统的滚动条哪里就定屏,进PE也一样,全部拆机裸板进PE还是一样,进BIOS无限不掉,不定屏,换过内存,这小本是凌动的集成CPU,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不知道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CPU容易空焊,超级I/O也会造成这种故障,但是要在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再考虑,供电不稳定,温度过高也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cpu做过BG了,I/O也加焊过的,还有什么可能呢?会不会是I/O性能不良了?

网友A:
那只能换个I/O试试了,I/O的后辍最好是一致的,这种问题几个大件做过之后应该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换个I/O试试了,I/O的后辍最好是一致的,这种问题几个大件做过之后应该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难搞了!

这个本本是凌动的集成CPU,就一个单桥,我把能做的都几乎试过了,就差换件,确实不好搞

网友:
刷新BIOS试试,不行只能换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