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花积分下载下来的资料都是一些打不开的无用资料呢?

楼主(2013-01-22):
因为是刚进论坛的新手,请版主帮忙分析下原因好吗?谢谢了。

网友:
没有装PDF

网友:
有些用IE下载

网友A:
PDF还是有滴。。。我点击下载的文件格式就是PDF格式的,但是下载下来后的格式就变成PHP文件了。。。大小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F还是有滴。。。我点击下载的文件格式就是PDF格式的,但是下载下来后的格式就变成PHP文件了。。。大小也 ...

不用迅雷下

网友:
这个资料被下载了一千多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或许是你在哪步操作出了什么错?我下载下来的也是正常的,还可以打开的!

网友:
点,用IE下载就行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不要用迅雷下载。。用另存为。。。。你试试。

网友:
不用迅雷下, 还不行就换个浏览器

网友:
哈哈,可以了。谢谢各位的解答、是迅雷的问题、

网友:
这是要去学修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