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L837GN去保护

楼主(2013-01-22):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 19寸显示器 开机高压背光保护 拆开测试四条灯管 上面两条灯管每条电流为0.32 下面两条每一条灯管电流为0.25  确定灯管损坏造成高压保护  最后把INL837GN芯片14脚那个电容去掉直连接接地 开机不保护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去了保护后,将来灯管两端会烧的很严重,,,

网友:
确定灯管损坏就换吧,去保护用不了几天的。

网友(2014-10-17):
用的了一时返修麻烦啊

网友:
我一般换掉灯管不行再考虑去保护。直接去保护返修率高。

网友:
一般,能不换灯管的,改两口高压板。

网友:
换了吧 现在显示器没有啥可修的了 板子太便宜了 用的器件钱不如换板子了

网友:
飞利浦去保护的发现回来后屏四个角其中一个脚烧黑了个洞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