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开机亮了就死机

楼主(2013-01-22):
一台X200显示thinkpad那个画面就死机了。动不了取了硬盘换过内存,还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有谁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
usb 短路  BIOS

网友:
USB不短路的情况下,你还是刷下BIOS。这个板子有2中种BIOS,基本可以通杀全部机型了。(只要是bios故障的)

网友:
应该是BIOS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内存槽插上去报警但是还是可用亮同样是死机。

网友:
我看是主板供电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USB短路了,弄不清楚为什么USB短路也会出现内存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