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白屏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的G460AX开机白屏,但是外接可以正常显示。内接绐终是白屏。奇怪的事当不拔掉外接再开机进系统后内接又可以正常显示,在正常显示前,内接屏从白屏闪几下后正常显示!拔掉外接后再重启,从开机到进系统内接屏都能正常显示。但只要关机等2分钟左右,开机又是白屏。非得要外接插入“激活”才可以正常显示!现像已经更换了屏线还是一样!没撤,上基地来,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没遇到过,修好记得分享下

网友:
G460的我修过很多是独显显卡不良,还有Bios更新下

网友:
看一下VGA接口那里的转换芯片,也就是相当于TMDS信号转换

网友:
我猜想也是VGA转LCD转换电路异常,有时插外接,内接并没有显示,有时又可以!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重做或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不会是显卡的问题!都能正常显示,而且当正常显示时,只要不关机(重启系统都没事!)。只要关机后马上开机前面会白屏一下,后面又恢复正常!但多等会儿就不行,有人肯定会想,可能显卡不够热,但这种想法应该不可行!当然摸到显卡芯片发热时,也是照样白屏!

网友:
可能是显卡到屏的信号传输过程中信号出现问题,可以有那个数据线或者元件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主板到屏上的3.3V有问题?

网友:
不用看了,100%是显卡问题。我遇到过。现象是:开机不显,外接vga开机就ok

网友:
先打下LVDS的阻值看看

网友:
先查查LVDS相关电路看看晒  啥都没查 谁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双显卡的你把它调到集显试试可能就能解决

网友:
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