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元件ACER 3820TZG

楼主(2013-01-22):
今天接到一台ACER 3820TZG本本 不开机。拆机看主板上有4个元件被硬物顶掉 主板上还有划痕,清洗划痕,清洁含盘后附图一张
不开机

网友:
电容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R285要注意了,这个比较重要。

网友:
要先找它的图纸,若没有可以找一些ACER其他机型的图纸参考一下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的,然后把重要的元件数值对好,免得出其他问题。

网友:
有的电容可能是升压电容,不是能够随便代换的

网友:
最烦的就是原件过多腐蚀的 麻烦死了

网友:
有图纸不。可以查看下图纸,实在不行买个一样的板修好自己的板后 把买的板退了

网友:
先尽量找图纸,实在找不到,电容先随便补上,电阻查一下IC的PDF再补

网友:
电容大小差不多就行,电阻的话,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用10k欧的代替试一下

网友:
找不着图纸呀,我找到了主板的其他位置有个一样的芯片 参考了下电阻是10K的 电容就不知道多大了。找了几个体积相当的装上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这个肯定要找图纸了

网友:
一些 电容和电阻 小心测量哦

网友:
R258 0歐姆

网友:
R285一端接地,一端接U33(A3=CG 81M)的9脚呀。不可能是0欧姆的电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