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 主板启动重启4次才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3-01-22):
昂达A69G 主板启动重启4次才可以进系统,该拆的都拆了。进系统后又正常用多久都没事,各位会是那里问题呢有谁修过这种故障。

网友:
有时候内存检测不过就这样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此主板有双bios的,主bios坏了就这样,你试试看,内存不过,u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
双bio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怀疑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