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CQ32 HM55的问题

楼主(2013-01-22):
  接修一台HP CQ32 USB不能用,有供电。测所有的USB中间信号阻值不对,直接换HM55开机亮机,USB正常,但是关机后屏黑了,不过仍有1A的电流,风扇也在转!反复试多次都这样。以前碰到过ACER4740换HM55不重新刷一下BIOS会掉电的问题,这个我也直接刷BIOS,从网上找N个刷上去还是这样的问题BIOS电池放电有时能关机正常,但是进系统后风扇独转。接上BIOS电池多开几次就又不行了。有时还加电不亮,进BIOS保存退出就死在退出的那一个界面。问题比较多,但是我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不上过机的BIOS才行呀?从官方下载的又不会分解,这样的估计分解不了。哪位有工厂没上过机程序呀,买一份也可以!另外说一下我把BIOS和EC的程序都写过了,而且是同一个版本的!

  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出来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求高手解答,没见解的请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如果有一次正常开机的话,可以在线刷最新的BIOS看看

网友:
要不再把P55加焊一下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二次加焊了,也下载了最新的BIOS,在系统下刷了,都不管用呀!如果能分解这个BIOS就好了!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有台HP CQ32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有台HP CQ32和你一样的问题

客户拿走凑合用了,如果能把从官方下载的BIOS分解,写进去估计能成功,但是弄了好几天也分解不了!

网友:
感觉这个肯定是BIOS问题,这跟ASUS K42JR的机子问题是差不多的,现在貌似很多厂商都在BIOS上面做手脚,只要换过HM55的桥就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只要找到合适的BIOS就好了,貌似HM55有网卡MAC地址一样。所以楼主你还是在找找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拿走凑合用了,如果能把从官方下载的BIOS分解,写进去估计能成功,但是弄了好几天也分解不了!

官网有2个 BIOS 的 你下的是那一个

网友:
HP机器换南桥没有风扇狂转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有台HP CQ32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又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我觉的还是BIOS的问题,这个和XT2的问题一样

网友:
我感觉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换个南桥好了

换了第二个南桥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反复重启也没事?

网友:
是的  你换个新的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