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cl 42寸液晶电视偏色,缺色

楼主(2013-01-22):
tcl 42寸液晶电视偏色,缺色,型号为L42E9FBD 看去和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通病一样,偏色,缺色。脸上偏色,拆开屏线橡皮擦了一下还是一样,会不会是屏线坏了,高手解释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补充图片,大家看一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显示解码片的偏置电路有问题,重点查电压

网友:
主板和逻辑板的问题啊

网友:
你那是鬼影啊,

网友:
你先进入工厂模式调一下总线,实在不行,换一个液晶电视通用数字板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像是屏参错误了,进总线调一下屏参,如果不行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我有偿告诉你怎么修怎样

网友:
像是逻辑板的问题。我遇到几个不是TCL的,都是逻辑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