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不触发指示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3-01-22):
客服送机器过来说开机不显示,插上电源,待机0.01按下开关0.02指示灯一直闪个不停,给客服说是主板坏了修好要240块钱客服说修。我拆机裸板试一样,指示灯还是一样的闪,二话没说,这肯定是bios坏了,下个bios,刷好了,开机还是一样,我就纳闷了,难道是南桥坏了?量了下USB阻止貌似这阻止都是对的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上BGA考,...插电还是一样,我就纳闷了 这待机出来了指示灯还一直闪,我修过大多的联想开机不触发刷个bios都OK啦,难道是bios?在刷了另外一个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接着我就开始对着待机芯片下手了,此待机芯片为max17020e ,下了个图纸,没发现什么异常,3v 5v都有,问题就出现在这了,不小心发现的,拿是我按了开关量的有5v 3.3V   ,没有按开关在接着量,3.3V变成了4.7V      5V没有,难道是待机芯片坏了, 就接个头子烧下,无短路啊? 不管了,换个待机芯片,换了还是老问题,头大了。2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客服也等到不耐烦了,我就跟客服说主芯片坏了修好要650块钱,客服很好说话二话没说修,我跟客服说要订货,配件明天才能到,就这样把客服打发走了。接着我就做那里看图纸,待机芯片都是io控制的,难道是io坏了,io型号是it8502e 找了下,没有,换了个it8512上去, 插上电源,按下开关,电流直接上0.74了。此机就这样修复了,客服狠狠地被我杀了刀,650.    高兴啊。。。。

网友:
是因为io给待机芯片的en开启不正常的缘故吗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我会从待机没有满足方向维修 不会一上去搞南桥

网友:
这个可真够那什么的了,呵呵,真是白捡了啊。

网友:
这是应该触发了,但是一个电压都没有出来,

网友:
看着有点头大,3v 5v不是插电就有的吗?咋开机才有不开就没呢?还有最高不明白的是3.3咋变成4.7v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