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昨天修GA-MA770-US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3-01-22):
昨天在徐老师老师的帮助下修好把一个技嘉MA770_US

这个板子刚拿到手就开始测短路,没有短路就插上假负载上电,结果是插上电源,3VSB待机电压没有,心里感觉挺高兴的,没有3VSB应该很好修,就找一下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结果找到了,真是幸运呀。
搜3V待机电压,

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就拿给了老师,老师顺利找到Q36这个5VDUAL转3VDUAL的三端稳压器,测Q36的D极没有3VDUAL,又测Q36的S极没5VDUAL,那肯定是5VDUAL没有过来了,结接查5VDUAL的来源,结果找到

找到Q293,测Q293的4脚没有5VDUAL,说明Q239没有坏了,或者没有工作,因为Q293是个P沟道的场管,所以1脚应该是低电平才会导通,测1脚是高电平,不知道这个电压从那里来的,以为是场管坏了,就把Q293给拆了,结果还是一样,只能查这个电压的来源了,继续向下搜,

不明电压找到了,来自Q428这个双二极管,受控于Q416和Q415两个三极管,测Q416,B极没有电压,本来应该有5VSB的,不用想了,肯定是Q415和连接的电阻,电容把它拉低了,上风枪把Q415干掉了,插电源,待机电压有了,短接触发开关,点亮 了,上U跑码。

图片中Q415是罪魁祸首,把它干掉就好了。。。

网友:
思路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有时没有指点的确容易走进死胡同的

网友A:
是我的网速慢,没有看到图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网速慢,没有看到图片,哈哈

谢谢啦。。。宿舍的网速你知道的,图片传的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网速慢,没有看到图片,哈哈

电路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分析的很好

我没有分析啊

网友C:
Q36不是场管,是个三端稳压器1084

网友:
谢谢师兄提醒下次改进。。。。谢谢大家加分。。。。

网友D:
电路分析清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Q36不是场管,是个三端稳压器1084

谢谢师兄提醒,我太大意了,以经改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分析清晰,学习

谢谢支持,,再接再励。。。。呵呵。。。

网友E:
吹掉三极管就不管了?管杀不管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掉三极管就不管了?管杀不管埋?

这个三极管可以不上的。。。开机后这个三极管是不工作的。。

网友F:
修好就行,不过的确看得云里雾里的。干掉的件为什么不补回去?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就行,不过的确看得云里雾里的。干掉的件为什么不补回去?

那个三极管是上电之后是不工作的。不用补上。如果还要查的话还要查下面的电阻电容没必要的。。。

网友G:
不用补电阻就OK吗

网友:
这帖子第一次看没看懂搞得什么,是1084怎么还有D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思路.不错.

谢谢大家共同学习,多谈心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用补电阻就OK吗

就拆一个场管。。。。没有拆电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拆一个场管。。。。没有拆电阻呀。。。

兄弟,到底是三极管还是场管?!拆掉了之后可能会有个什么功能用不了,

网友:
可以,分析电路才是王道啊!!!!!修主板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
分析问题,精简才好。无待机电压要先测是否后级短路。

网友:
讲解的很好!前几天收到一个班子就是待机电压没有。。。。我不会 送别家修去了。。。。还有 图挂了!!!!

网友:
要是我就找到电阻电容、拆掉它俩!!

网友:
分析太好了。就是看不到图片,这几天我这里都看不到图片,不知道怎么搞好,在别的机子上也一样。请都怎么回事。

网友:
哥们文字写的不错,图片能不能整理一下,看不到图片!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思路很清楚    顶下

网友:
图文并都有,好帖

网友:
呵呵  学习了总觉得GA的板不是很好修

网友:
有图纸就比较好查一些!

网友(2013-02-26):
高手呀  我在基地怎么没有厉害呀

网友:
真想到基地在深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