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DP更换主开管后短接绿线风扇不转

楼主(2013-01-22):
手头一只航嘉HK400-55DP插电无反应!

经检查发现E13009L(TO-3P封装)击穿,拆下后发现两之E13009L都已经炸裂(有裂纹但还没炸飞),保险丝已经烧断!

更换同型号和保险丝后.检查无短路的地方,插电有+5VSB,但短接绿线风扇不转,监测+12V短接绿线的确没有输出!

在线测量过两只主开关管基极所接的小电阻,没有烧断....

现在这种情况,电源短接绿线风扇不转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啊?

网友:
忘记说了....这个电源拆开后发现辅助变压器和驱动变压器表面已经变色....其他地方也有明显的焦黄痕迹....推断此电源经常工作在大功率状态下。.....

网友:
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主回路上的保险电阻击穿,换了没?

网友:
短接绿线后风扇转一下吗,是不是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