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问题

楼主(2013-01-22):
刚拿到PCI  PC3000.按照老师的固件门方法修一串口160G硬盘(BUSY灯常亮),接上ST USB COM线,电源线,数据线。进3000,开始很久也不就绪,出现这么一行英文:DEtection fo hdd com prot baud rate:error.   Terminal:reply timeout error.  (设备管理器中,COM端口也显示了CP2101USB占用了COM3端口)REST好几次IDE转ATA卡才亮DRD与DSC灯。 进入 入ST菜单任选一家族进来后,除DRD与DSC灯亮外,DRQ灯也亮了。以后的就更不能操作了。我就纳闷,我是严格按照老师说的做的,怎么就是端口不通呢。请各位指点迷津,不胜感激。难道是我的PC3000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是按照什么流程的,如果是按照老师的课件上说的做的话,你明显就少了步骤,第一你说的英文提示,是在LOG界面显示的,完全可以不用理会。第二,改速度不知道你改了没有。第三,进到PC3000里面,肯定会不就绪,需要重新断电通电一次。
学东西只学了一部分,到头来却说老师的不对,之所以天下这么多冤案,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冤案的制造者。

网友:
看课件,看流程的时候,不要漏掉了任何一个文字。

网友:
谢谢老师批点,非常感谢。是我的错。

网友:
想问下罗老师,ST7200.11的全盘坏道,用CTRL+R看,显示MASTER。看样子固件是好的,板是好的,没头绪修,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