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1 电池有电,黑表接地,红接电池正极测得电池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3-01-22):
1.蜂呜档测 BAT1  负极 正常接地  正极也测到正常连接 一个贴片电阻

2.取出主板电池测得正常电压为:2.9左右

3.电池放入BAT1 黑表接地,红接 电池正极测得电池电压只有0.93 V  谁知是哪问题?

网友:
RTC电压有问题,可能有漏电或微短,查RTC相关的电路。

网友:
可断开和南桥或I/O连接的元件判断,看看是哪一边拉低的

网友:
电池老化,放电能力降低。

网友:
量着,量着 晶振, 谐振电容, 谐振电阻 发现是好的

再反过来 测 BAT1 发现 电池在 座子上有正常 电池输出的 电压了  晕。。。。。。。。。

网友:
留意0.9V边的电容...这个东西..

网友:
断线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