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 MD2主板开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3-01-22):
我有一块七彩虹945 MD2主析开机短接开关针,不亮机,诊断卡一路跑到20不动了,屏也不亮,此时短接复位针重启诊断卡跑到26屏扔然不亮,在次短接复位重启针亮机。装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开机要短接一次开关针,二次复位针,求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这是BIOS的问题吧,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查跑20时..各复位电压是多少?

网友:
摸摸看板上有没发烫的芯片。拆网卡,声卡,串口芯片

网友:
是BIOS的事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