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独显 自动重启

楼主(2013-01-22):
今天客户拿个B460机器来讲屏有时不亮,会不会是屏线松了,我帮他打开从新插了下,果然亮了。在开不亮,店里有条屏线,谈好价格,就开始拆机器。拆到一半,也就是键盘取下来了,一看屏线不一样。就没有在拆了,然后再开机。就在也开不亮了。求高人指教。

目前问题是,开机以后 0.3A的样子掉电,反复开机掉电。请问是保护了,还是缺电压或者其他问题呢。

神奇极了。今天早上来开机。待机0.1安 无3 5v ,刷ec  eios 以后 有了3 5v ,但问题又和昨天一样了。反复重启

求高手指教,100元淘宝分红。在下有示波器,bga。

网友:
参考一下下面的精华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367-1-1.html

网友:
待机0.1??短了呀

网友:
  看下是不是因为屏线没插好 把EC烧了。。我烧2台了。。EC烧了后 电流也是到0.3的样子

网友A:
朋友你那台也是要反复掉电启动吗,3vs5 5vs5 我的都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ALL_PWRGD 各芯片一样有跳变。我也觉得和屏线有关。具体关系屏线什么可以说说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那台也是要反复掉电启动吗,3vs5 5vs5 我的都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ALL_PWRGD 各芯片一样有跳变。 ...

拔掉屏线 看跳吗

网友:
请修过B460笔记本的朋友,传送下经验吧,本电脑不接显示器,会掉电吗。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那台也是要反复掉电启动吗,3vs5 5vs5 我的都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ALL_PWRGD 各芯片一样有跳变。 ...

  屏线没有插好通电是会烧EC的 如果你那有EC的话 可以考虑更换一个试试。我上次烧的两台 EC坏了 都是0.3的电流

网友:
折磨了4天了,终于电压都正常了也不跳了。但是EC 左,电路板里,发烫,求指教。

网友:
CPU供电场管  看看  U37  U36

网友:
此故障像是CPU供电有问题  先按通病来修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板CPU供电管有通病,换了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在些学习了,大家说的问题我只能学习,

网友:
我收上有一台,进系统掉电,不进系统都是好的,请教下

网友:
EC发烫,此时,系统工作正常吗?如果正常,系EC本身欠佳,或供电异常引起;否则,否则还有短路现象。

网友:
欠压保护,应该是

网友(2013-03-06):
我这块B460偶尔能开机正常。CPU是P6000的。不正常时会反复掉电重起。故障跟楼主的一样ALL_PWRGD也有跳变了。各电压瞬间都有出来了。。桥都没有动过。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不知道是这现象不稳定,还是LZ没说清:
到底是不通电不显示,还是有时候重启不显示?
还是两者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