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笔记本VGA成默认显示输出

楼主(2013-01-22):
如题  笔记本屏坏了  然后就拆了主板 结果VGA连接到显示器不显示  也没有键盘 要怎么做才可以让他默认输出为VGA口啊  短接什么线可以做到吗  哪位大侠给小弟想个办法

网友:
主板屏线拔了外接应该可以显示的,还不行的话就是不支持,没办法 了

网友:
先用外接显示器 尝试是否显示,然后进到 BIOS中 查找更改 默认显示器选项。 如果还是没有帮助的话,那就要看 LVDS街头了,, 是不是不小心 搞坏了?

网友:
不要使用鼠标,记住快捷键,盲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都没键盘,记什么快捷键了,又怎么盲操作了??

网友:
所原来屏线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图片中红色框内是个LED灯  开机等亮2秒 显示器有输出 2秒后就熄灭 显示器就没输出了

网友:
第2张为主板屏线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