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救助 笔记本主板5秒断电

楼主(2013-01-23):
各位大师,我对电路小小白一个,不过有非常大的兴趣爱好。本人现在在日本东京工作,前几天在秋叶源卖2手笔记本的地方5000日元买了一部东芝F40,笔记本上面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 启动NG ,我当时就问店员是不是主板坏了,他说不一定,可能是电源什么……还有一大堆话,由于是专业术语,我也没听懂。拿回家后,插上电源,故障和修理经过如下-----(我已经把cpu风扇,散热口的灰尘,全部清理,导热硅胶也从新涂过了)

1.接电源适配器,按开机键,5秒左右掉电。但不自动重启,可以按开关再启动。(风扇正常,电脑上的指示灯全部正常,屏幕无显示,断电后也可以给电板充电)

2.不接适配器,直接用电板开机,也是5秒左右掉电。

3.拆掉外壳,内存,硬盘,电视卡,独立显卡,只留了主板和CPU,开机还是5秒掉电。

4.上网查了资料听说东芝电脑有个通病,就是CPU后面的NEC滤波电容(NEC oe 128),容易引起掉电,我马上买了两个回家1350日元买的(国内淘宝只要4元一个,没办法,谁叫我喜欢修这个呢)按照网上的方法顺利拆除,拆除后,按开机键,电脑不掉电了,但是屏幕没有任何显示。

5.我用铜丝做引脚,把新的NEC OE 128焊回主板,故障依旧。还是开机5秒掉电。(锡焊的时候技术不好,当时有电容很烫的现象,不知道会不会又坏了)

6.当时以为自己什么地方没焊好,就想再拆下来,刚把电容其中一只正级引脚拆开时,我按下电源开关,电脑不掉电了,屏幕还是无显示。全部拆除后,再加焊回去,还是开机掉电。

7.再上网查资料,听说,是不是cpu坏了,但是我也没有多余的主板,和cpu 做测试啊。

8.这个时候我已近疯了,对着满板子的电阻,电容,无从下手,只能来求助了!

希望各位大师帮帮我,帮我出出主意,如果需要测量什么,希望手把手教我测量。(我有万用表,但不太会用,今天刚买的)我想拜个师傅,不知道哪个师傅愿意收我做徒弟,如果有四川成都和内江,资阳的师傅愿意帮助我,我今年5月中旬回国探亲,一定登门拜访!其他地方的师傅,我一定一辈子认你这个师傅,如果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只要办的到,一定帮忙!

我的QQ是190049279,可以QQ视屏

网友:
我修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故障是掉电,死机,自动重启,当时换了nec大电容 然后在CPU背面就是你主板标签的旁边有四个电容位,把它补上就哦了! 如果你怀疑是CPU可以拆掉CPU测试 是否掉电 如果还掉 考虑测下CPU供电芯片.....仅供参考

网友:
这家伙说的这么不详细,不点基础都没有还来修本本,天呐你还是算吧。

网友:
为啥要帮日本人去工作?

网友:
我擦。。。日本的
还是你自己搞定吧。。

网友:
都在点了还在日本,赶紧回来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的两根线是只是焊接了GND,VCC去哪里了?

网友:
坏笔记本都能卖5000日元,居然还是卖给中国人,*脏话*气愤

网友:
5000日元也就是几十块吧   看来日本国内的东西真的很便宜  卖给别的国家 我擦  那价格可是用几百倍甚至几千倍衡量啊   看了你的贴  真后悔买日货     估计我买的这卡西欧的表 在日本很低价

网友(点评):
卡西欧 的东西的确不错!

网友:
为什么日本人喜欢和中国做生意,人多 RMB 也值钱

网友:
万用表都不太会用,还是不要修了。兴趣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有了兴趣就能搞定一切。

网友:
真心说没得电流表搞维修还是容易误判。你这个情况不详细估计帮不了你。

网友:
还是不要搞了 你搞不定的 要是等你能搞了 估计你就要改行了 做电脑维修工了

网友:
万用表不会用,电流表没有,就修笔记本主板,楼主,我佩服你

网友:
我是中国人!我不会帮你的!不要以为百度是万能的!你百度完再去谷歌搜索吧!!!@#¥%……&……&*(脏话)的日本货!!

网友:
5000日元等于350多块钱,还是个坏的二手的日货,你还是赶紧回国把

网友:
看以看,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
抵制日货,钓鱼岛是中国的。快点回家吧

网友:
如果改行,我可以从基础和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