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请教高手给讲讲3843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屡次碰到的交换机的电源板,举例说下:没有5V 输出! 电源IC 3843,测试:3脚:0.3V,7脚:8.25V,8脚:0.6V,拆下芯片测第七脚是35V。。3843已经换过。7脚相连的的25V100UF的电容换过。。光耦换过
我现在把第6脚到开关管的线路断开了。还是一样,请问:3843问什么不工作??如何第七脚的电压才能到12V,
  断开开关管了,3843还能工作吗

网友:
3843 第7脚空载供电没这么高好象是在12V-25V之间高了内部就会保护,而且我看你那第3脚有0.3V电压正常时是没有的你可以查一一开关管接地的那个电阻阻值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3843的工作电压好像不能低于12V,你现在的电压为8.25V,3843肯定没有能够工作。7脚电压取之于整流电路,你可以适当减小降压电阻的阻值来提高电压。

网友:
8脚:0.6V,电压不对,,应当是5V

网友:
正常是3脚不是低于1v就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