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纠结中

楼主(2013-01-23):
INTER 独显 PM45芯片组
二修机器,显卡被干过!
现象是开机到0.3掉电
裸板测,偶尔0.8掉电
主板各个IC都被干过
显卡被做   BIOS 被弄

也没啥说的,看论坛上说的,可能是BIOS导致的! 于是乎就刷了个   不行
于是就下班了,早上来了后,插电发现电流到0.8 或者0.9   然后就大小写灯狂闪啊
尼玛,说到这  我想你们都知道是神马问题了吧!
哎!
纠结!

网友:
HPCQ61 机器 掉电 貌似就只有BIOS 或者NB了吧
还有就是 为什么 PM45  HM55这些桥就那么容易坏呢?
而且 已坏就要换  还不能加焊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换主板吧 时间就是效益!不要无谓的浪费时间

网友:
那还有什么搞得,N个问题,最怕就是搞好了,别人拆了个小电阻,没一样的板子你是发现不了的。。所以没必要浪费时间在上面了!要修好别人搞出来的问题,再去修板子原来的问题。。这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二修机修起来头疼,就怕被动过。我见了被全板大动过的,就直接报换板价。省的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
一天修不好,就直接告诉客户主板报废了修不了了,换板了。。哪怕少赚点也行啊

网友:
二修机我都直接换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