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IR上显卡驱动掉电

楼主(2013-01-23):
有个苹果MACBOOK AIR 的本,进水,现像安开关15S后屏亮,显WIN7启动,进系统后,能听开机音乐,但屏是黑的,点大小写键灯变化,进安全模式能正常显示,去了显卡驱动,能正常进系统,用驱动人生从安驱动后,成了,进系统黑屏,能听到音乐声,点大小写键盘不官用了,测CPU的供电上官才7V正常吗?
谁 有苹果苹果A1369   版号:820-3023 A    的图纸

网友:
我有  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本,怎么接外屏呀?用什么转接呀?

网友:
有好几个人说有图纸,可和他们联系却没有回音,靠人不中靠

网友:
大家都没碰到过这外问题????

网友:
大家都不修苹果??? 谁测过CPU 上官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2013-04-01):
有图不上传,大家都在忽悠。。

网友:
是呀,后来我也从TAOBAO上找人问过,有

网友:
图找到了吗? 能说一下怎么找到的?
右上角thunderbolt 接转接头, 可以接外显.

网友(2013-12-22):
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是A1278的?也是进水的,前面是暗屏,换了个电阻好了,现在到加载显卡驱动就黑屏。有听到进桌面的声音。卸显卡驱动就可以进桌面。不知道楼主的有没有修好?

网友:
安全模式正常  CPU供电应该就没问题了   更换驱动   换其他系统测试  不行就重值CPU

网友:
我的也是打显卡驱动就进不来系统

网友:
机器早退客户了,

网友:
到底什么原因有研究出来的吗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