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SE2

楼主(2013-01-23):
这块板子吧,头都大了。拿过来一通电跑码掉电,拔掉12V不掉,但测的CPU部分没有明显的短路,根本就没有办法测,待机3.3V有,开机排针有5V。所以上网查了查,晕。这块板子就这个毛病,所以按照网上的方法都试了下,,具体就是:串口旁边的跳线帽跳都12 晶振旁边的两个谐振电容都换了 CPU 内存都换了  主板上的各部位都没有高温现象  也没有明显的划痕 。实在没有办法了,故刷了BIOS,故障依旧。加焊了单桥,也没有解决问题。头都快大了。各位大虾们,这块板子这个情况还有可能是哪出的问题呢?求职中。。。SOS

网友:
这个板子有通病,多数为桥空焊

网友:
我忘了这个板子是什么样子了,看型号有点眼熟   附个图看看

网友:
加焊不行就把桥重植一下?修了几块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多半是桥虚焊 不行就换个试下

网友:
桥空焊
?主板保护?电源保护?

网友:
我的用手摸晶振跑码了手那开就断点了

网友:
那个没解决,客户拿走了。没想到今天又拿来一块主板,一样的问题  主板型号差不多,ASUS M2N68 PLUS

网友:
上电瞬间测桥供电是否正常  还不行换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桥的供电正常,还有不是CPU管理芯片的事情,芯片已经换过,故障依旧。说明,开始几秒是跑码的

网友:
我手上前两天也是没弄好送走一块 也送来一块 M4N78   这78货呀!

网友:
一样 手里5块这样的板 成色9成新 都是瞬间掉电 量不短路 都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