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03VW+显示器完全艺术拆解疑惑中。。。

楼主(2013-01-23):
近期发现这显示器经常开机要等半小时以上才正常里面电路出问题了,但是几次拆解都无法成功拆开背壳,手指指向的地方黑壳跟银色这里是连在一起的,分不开的,求助有办法可以拆开这显示器吗?

网友:
楼主!你不是修显示器的吧。那就让修显示器的修吧。手指指向的地方黑壳跟银色的就是要分开的。

网友:
用美工刀撬,两个面板是相互扣上去的,

网友:
看到有螺丝孔不知道你拆了没有,显示器还没有拆不下的呢。

网友:
把底座上面的架子拆啦 那个下面有颗螺丝 其他都是暗卡慢慢撬开的

网友:
不是维修的 就不要瞎搞。搞出来也和狗啃过似的。还有就是把同行的价格搞乱了。

网友:
显示器还没有拆不下的呢。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拆了,拆你也不一定搞的好,就算专业修显视器的,像这种不稳定也是不一定可以修好的,

网友:
我当然是搞维修的,唉,这个显示器不同其它啊,要是能普通拆开就不能在这里发贴了,看来只有自己研究研究一下啦,修显示器不是问题啊,而是拆这个才是一门艺术。

网友:
这个简单呀   只有2个地方多了个螺丝。

网友:
我都拆了一车皮显示器了,还没发现拆不开的,什么HP的三星的苹果的,Y全拆开了

网友:
目测显示器后面四个螺丝,然后去前壳子。这个应该是前壳子扣在后壳上的,上撬棍必须开

网友:
拆开了,之后又反复拆了N次,把所有动作熟悉了。

网友:
都是暗扣惹的祸!

网友:
里面有暗扣,用专业拆手机那种撬棒慢慢撬开就行,撬棒才一块钱,实在没有就用一字螺丝刀慢慢起,不过可能会有划痕

网友:
显示器的暗卡确实比较紧,上蛮力都不一定能弄下来

网友:
没有拆不开的显示器,只要你狠心拆,胆子放大球放硬搞不下来我不信。

网友:
没修过,还是送修吧,不然这机器你打开它也可能撬的很难看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比较难拆,第三张图的黑色框与银色框是可分开的,这个黑框可左右移动,有点间隙,设计的比较隐蔽,慢慢拆别急,翘的时候注意,别把屏翘碎了

网友:
是显示器 都可以拆的把 - -! 不然他怎么装 的呢

网友:
没有拆不开的显示器的 只要用心 肯定能拆开的 加油哦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从正面的壳直接用手拆的很简单的

网友:
还有你的低座连显示器的要拆掉

网友:
没有拆不开的东西哦,房子都能拆了,怕啥。

网友:
拆开了,是上下左右四个暗扣扣得紧紧的,拆花了点功夫,想着要拆坏这个显示器的决心来拆的要不然也拆不开,一开始的时候不敢用力就总是拆不开了,后来狠心下来就用力拆下来了。谢谢各位上图跟指点。

网友:
看样子LZ好像是搞打印机的说白了应该是当技术员的吧  慢慢来就会了 哪个天生就会啊  我开始也不是一样搞坏了两台显示器

网友:
你想完美地拆解它是不可能的,修一次就坏一次,那个壳顶多能拆十次八次就废了。不撬它没法打开。

网友:
就没有拆不开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