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飚王充电宝无法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3-01-23):
星期天儿子拿来个SSK飚王8800mAh的充电宝,说是不能给手机和APPLE充电了,说是无从下手,不知怎么打开。经仔细查看,先用尖嘴镊子将两头的黑色标贴板打开,有卡口的,壳体和市面上大部分电源适配器的封装差不多,都是后期用胶固化封装的,我用美工刀沿壳体中间缝隙一点一点往下破开,只要使力得当,基本上可保证壳体完好。打开后检查发现,给手机充电的USB端口联接线路上有个贴片电容爆了,印字为107 10K,经上网查找参数为100uF/10V,于是去赛格电子市场寻觅,找到商家说是一个1元钱,但是1个不卖,要10个起卖,也就10元钱,买吧,买回来用热风枪微风档将该电容拆下,再清理一下焊点,检查后部电路有无短路,检查没有短路现象,将买来的100uF/10V的贴片电容用尖头电烙铁焊上,焊好后,再清理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异物留在板上,没有,装复,开关灯亮,显示正常,给手机充电正常,OK啦。想想有10元钱修复1个近百元的充电宝,这个帐还是划算地。后话:这个充电宝在正常充电情况下,该电容爆了,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得而知,至少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这电容,,随便找找也有啊,用得着专门去买么....

网友:
如果有地方,装几个普通电容多省钱,还满地都是,体积再小点的,钽电容,哈哈

网友:
就是因为没地方安,所以才不得已,去买贴片电容的,也找过代用的,手头上只有106的,没有107的,自己正郁闷着呢,不花钱,谁不愿意啊?

网友:
爱好者。查明爆电容的原因再去换电容。

网友:
有些是元件本身的问题,前几天,哥们的主板有11个电解(假固态)冒顶,都是同一个公司的6.3 V 100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