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奇怪的硬盘,求解??????

楼主(2013-01-23):
今天来一组装机,希捷250g的硬盘,客户反映装上系统不能用,详细询问原来是不解压。装了一次的确是这样,能gohst进去重启后光标闪烁在左上角就不动了。于是告诉客户硬盘问题,客户让修,报个价打发走客户后,心想简单重新格式化分区就能搞定,于是。。。。。。。装系统重启后又不动了。cao不信这个邪,低格。。。。。过程简。。。。。。。。。。进入分区后愣住了,分区还是客户来时的分区,,,,,无语。。。。。。。。。。。。怎么回事那,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是主办的问题,换一块硬盘正常。不知道各位大大们遇到吗??????????求助中。。。。。。。。。。

网友A:
也遇上一次了,无法格式化,还是原来的。你式了还是以前的,硬盘问题了,一般这种问题三星的通病了

网友:
毫无疑问,,必定是三星硬盘,,可能写保护加密了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说了是希捷硬盘

网友B:
不能分区原因可能是以前安装过还原精灵或其它系统保护软件造成,可以纯dos模式用dos工具箱里的工具卸载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遇上一次了,无法格式化,还是原来的。你式了还是以前的,硬盘问题了,一般这种问题三星的通病了

三星有这种通病,一般是写磁头坏。
希捷的这种通病,一般是固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分区原因可能是以前安装过还原精灵或其它系统保护软件造成,可以纯dos模式用dos工具箱里的工具卸载试试 ...

楼主已经低格过了,如果是保护软件的话,肯定也清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有这种通病,一般是写磁头坏。
希捷的这种通病,一般是固件问题。

罗版主,11,12代有没有新的指令。。。有些硬盘,本来是前边有红绿得的。。。为什么一跑m0指令就越修越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希捷的只读故障,也是希捷的通病

,,,,,,,,,m0,2,2,,,,,22。。。。。。这个指令有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m0,2,2,,,,,22。。。。。。这个指令有用不

没用,这个是处理固件门盘的容量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