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2跑39

楼主(2013-01-23):
最先是装不了系统 是内存问题 换了一条 客户就拿回去了 第二天又来啦 是不开机了 插上诊断卡 跑39  就修主板吧  拆下来换了南桥 i o 。北桥 cpu座子加过焊 准备放弃了 结果一看主板不支持ddr800 换条 就ok了 我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了,呵,得细心

网友:
   啊 、 事先都不测量好  白忙了一趟

网友:
I服了YOU .。。。。。。。。。。。

网友:
走弯路不是错误,却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你那个是假条子吧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800内存不是向下兼容么?

网友:
的确有的板子是上不了800的内存,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一般都会向下兼容   的确有个别主板不能使用高主频内存  我遇到过一个联想的

网友:
我那也是联想的主板啊

网友:
39都是读不了内存

网友:
上800的那个 第一次开机跑39  在重启几次就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