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主板要拔掉电源后重启就能正常开机

楼主(2013-01-23):
有一主板,每天都能正常运行,但是第二天开机时必须要拔掉电源线才能正常开机,不拔电源线就不能开机。
会是哪里问题呢?

电源,内存,CPU都换过了,肯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有点像板子的BIOS的问题

网友:
的确高级 拔掉 电源线能工作 岂不是不用用电了

网友:
回三楼,是拔掉后重插上电源线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换个纽扣电池试试,看看时间对不对。

网友:
BIOS  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
直接刷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