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们帮我下,我有一个显示器......

楼主(2013-01-23):
我有一个显示器是三星T190的,现在的情况是插上电源没有喽狗,直接白屏,我想会不会是屏芯片的问题呢,大侠们帮我分析下
芯片

网友:
排线或者驱动板

网友:
先查一下驱动板上的屏5V供电

网友:
拆开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