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3-01-23):
A/D_DOCK-IN   电压没到充电芯片的第3角 A/D_DOCK-IN接到R8812的100K电阻上   1角有19V  第2角没电压

网友:
检查acin线路上的电容电阻

网友:
想问一下这个脚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仔细查查8725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是有断线或小电阻坏了 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