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B600发现CMOS断电后不能保存的故障维修记录

楼主(2013-01-23):
测量电池电压为0V,用维修备用的旧电池(约2.6V电压)装入电池座,电压立马低至0.7V,也就是说负载有漏电,沿电池正极------相连的1KΩ电阻------场管-------追查至CMOS跳线,拆跳线帽电池电压为正常,打值CMOS跳线柱与地电阻值不稳定正反值在300Ω至100Ω之间变化,由于板子细元件空间窄,只好拆开与之相邻的蜂鸣器,发现蜂鸣器下面线路板有类似电容液腐蚀之迹象,清洗后CMOS跳线柱与地电阻值还是在300Ω至100Ω之间变化,拆CMOS跳线柱与之相连的二只贴片电容测量漏电阻在300Ω至100Ω之间变化,祸首找到了,弃之不用安装。将相近电解电容拆开检查并未发现漏液,为了安全还是更换之,复原其它元件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