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加电0.48 无显示

楼主(2013-01-23):
G450 加电0.48 无显示 南桥重新换过 CPU供电都正常 BIOS 也刷了 有谁知道会是什么问题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0.48的话估计没跑马。

网友:
垃圾G450 这阵子几乎每天都修到这机器 基本8成都是没显示 垃圾显卡 通病

网友:
上电就是0.48 ,等一下会i自动跳变,不跳变就是没跑马

网友:
可以考虑搞下显卡

网友:
0。48一般不亮机,HP有的达到1。6才亮呢!这个也不能少于零点7吧!个人观点!

网友:
电压查看下 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