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的4850 GD3显卡发热求助

楼主(2013-01-23):
盈通的4850 GD3显卡在开机2-3分钟后就发烫。接着黑屏死机。
拆下后看显卡上元件没有烧糊和发黑的。请问该如何处理
显卡
黑屏

网友:
处理散热加导热膏
同意楼主:
0.0
techviewxia
同意楼主:

网友:
散热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显卡取下来,看看散热器,不行的话,换一个散热器,导热膏一定要买好一点的含银的,涂抹均匀!
努力赚下载分.

网友:
解决散热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可能就会烧显卡的

网友:
显卡取下来,看看散热器,不行的话,换一个散热器

网友:
试过了。没用。感觉是哪一块显存特烫。会有显存烧坏引起发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