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3-01-23):
到现在 都还不怎么明白电容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实现滤波的,为什么通交流阻直流,我也知道是接地就是滤波,但交流电成份哪去了?是充电到电容 里面了吗,充满了电容不放电么,那不是又把交流放出来了么,还有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也是不明白

网友:
把交流信号通过电容会产生容抗,容抗单位也是欧姆,所以它做滤波用时不是充电而是消耗。

网友:
看多一点电子书籍吧

网友:
看来高中物理知识还是比较重要的,不过好多理论好烦

网友:
搞维修那你那么多为什么,记住知道就好

网友(2013-02-23):
电容通交隔直,电容越小,过的频率高,对不?

网友:
好的电子书籍     推荐一下下。。。。。。。。。。。

网友:
只要知道电容爆了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在不同的地方不一样吧。

网友:
其实原理没必要懂那么多,会修,知道是它坏了就行

网友:
没必要知道这么多,知道是干佬用就行,

网友(2013-04-17):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电容虽然通交隔直 但也有容抗的啊

网友:
我觉得6楼说得没错。客户喜欢问为什么?我们用专业术语回答他们有不懂,好烦!

网友:
电容起到阻直流通交流的作用!!当电流在高电频的时候就会给电容冲电,当到低电频的时候就会放电了。一来一去不就成了阻直流通交流了!!

网友:
貌似懂了!

网友:
我也搞不明白,电流如何通过串联的电容,电子如何在电容串联的电路上运动.

网友:
没必要搞的这么清楚吧,只在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就可以了,是否损坏,坏了就换个好的就行了

网友:
建议多看看电路基础这本书。

网友:
通交流是因为交流是有个频率  半周期有电半周期没电  没电时电容就放电  这样电容就处在冲放电状态交流电可以通过电容 ,直流是一条直线的电平没有频率导致电容一直充电 到充满电  直流就过不去了

网友:
谁有电子版的好的维修书啊,介绍点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