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19AS69开机显LOGO接VGA不显

楼主(2013-01-23):
康佳LC19AS69开机显LOGO接VGA不显,只显示康佳LOGO没有接上电视试过

网友:
这款显示器进工厂模式怎么 进

网友:
接电视有声音无图像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测量VGA 第1.2.3,13.14的电路

网友:
是主板问题啊是主芯片坏了就想试试是不是程序乱了进工厂模式调一下

网友:
1、检查一下接口电路,2、刷一下数据,3,代换驱动板。

网友:
要看一下输入信号模式是否设对,一般要对的话都是驱动板坏行得多,测量一下驱动板上的小三极管

网友:
同意五楼说法,检查红绿蓝,行场电路

网友:
昨天买了一块主板代上去还是不行,换上去屏闪了一下就不亮了原来那块还有LOGO出现,说是和屏不批对,主板VGA接品附近的小三级管测试过了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有这块主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