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5J不开机

楼主(2013-01-23):
前天接到同行送过来的华硕X35J,现象为不充电,偶尔能开机。图纸实在是搞不到。以为IT8570E坏了,换了一个,还是没反应。想刷个BIOS,哪位有,共享一下。

网友:
遇见新修的机器,就要记得整理备份bios,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
把这个板子的BIOS读出来再写回去,奇迹出现了,居然可以开机了,电流1.24A,无图像。测主板1.2V电压只有0.8V,有时还掉电。应该是显卡问题。
奉上BIOS,版号U31JG  MAIN  BOARD  REV:2.0

有人反映BIOS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