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苹果进水,不开机,SOS!

楼主(2013-01-23):
苹果A1466新机器,主板进水,插适配器小灯不亮,查问题是供电小板至主板排线口进水腐烂,3.42V电压不能到小板上,
再连接适配器,充电小灯能由绿色变橙色,但不充电,,查电池接口上SMBUS_BATT_SDA,电压只有0.22V,阻值也偏小,拆下
电源IC,阻值依旧偏小,现在没图纸,谁知道这个板的SMC芯片是哪块?
或者哪位大哥有这图,小弟感激!

补充内容 (2013-1-24 23:59):
今天换了SMC'数据线电压上来了'待机0.01,但还是不开机'SMC网上淘的全新的'估计是空的'各位谁有这料板'我买个SMC'修不好'不死心啊'
A1466不开机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苹果的产品就是精密哈

网友A:
上外国网站买 基本都有

网友:
报下板号吧,820-XXXX这样的,在PCB上有。

网友:
2012款的Mac Book Air

网友:
淘宝有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外国网站买 基本都有

国外?有网址吗?给个地址我去买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
楼主,你有备分这机的BIOS吗,能不能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2013-04-02):
我也刚接到一台这机子 是不放电 但能冲电 灯不亮 电池不开机 电源可以

网友:
SMC是哪个?LZ知道了吗

网友:
这苹果是新出来的,还在保修期内,哪里来的料板。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触发,没图纸郁闷了。

网友:
查3。42有没有出来,再查I/0的触发前的供电3。3V,再总侍机3。3V,查到里有了,应该可以触发了。

网友:
再好的板子见水也白费

网友B:
这种SMC芯片别的料板有,只要芯片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不一定要A1466的料板

网友(2013-05-07):
SMC型号一样 行,别的板子有

网友:
机器型号太新啊   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接了一台,是不能充电,适配器的灯不亮,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别的都正常,请问你的接口出的中间那个角电压是多少V

网友:
淘宝图纸60一份

网友:
SMC 都是在有程序的吧,要从同样料板上面拆.

网友:
SMC 都带有程序的吧,要同样料板上面拆才可以.

网友(2013-06-07):
我也接了一台这样进水的机器,我的现在问题是机器可以进系统,屏幕显示就是没有背光,郁闷的

网友:
这机器原来的MSC不见得已经坏了这个SMC已经不是原来的2117LP了已经更新到最新了了。丛植一下试试吧。查下待机电路正常吗

网友(2013-08-14):
上外国网站买 基本都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2512-1-3.html

网友:
老师你好,看一下我的帖子,我修的版号是A1466   820-3208-A    ,按月饼老师的方法,3.42去的十一的地方全部查完,发现充电新品ISL6259短路,换了部短路,可是还是不出3.42啊,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
苹果在中国的售后不多吧,自己修能搞定吗?

网友(2013-10-21):
看不清楚啊,找个一样型号的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SMC芯片别的料板有,只要芯片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不一定要A1466的料板

你说的对吗?

网友:
要一样的板的芯片,不然里面程序不对

网友(2013-11-20):
我经常修苹果,我有板料

网友:
ebay.com应该有卖

网友:
或者试试amazon.com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修啊,上回接了一台机器,充电灯能亮就能开机开机有时候充电灯不亮就开不了,进水了然后焊了腐蚀的地方还是不行,结果是开关造成的问题,那那MAC的C壳给换掉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