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通用驱动点液晶42寸电视的问题

楼主(2013-01-23):
如题:可不可以用20寸的液晶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乐华的NT91B,点一下42寸的液晶电视的屏,但是屏线好像不一样,可不可能以点?

网友:
除非你知道屏线接口定义

网友:
可以,如是高清屏换高清屏线,写高清程序

网友:
要改动一下,,,,

网友:
电源不一样把,显示器的一般是5V,液晶电视12V好像

网友:
要重新写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