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台式机主板(42Y6492 946GZ)不跑码或跑乱码维修!

楼主(2013-01-23):
一块Lenovo台式机主板(42Y6492 946GZ),朋友送我当料板的,拿到手看外观十分漂亮舍不得就这样保费,就拿上手术台开一下刀!
故障现象就是如标题所说的那样,各个主要供电和复位正常,有时候不跑码,有时候跑一连串正常代码后就乱码,停止代码不定,经常49/4A/90/10/20等!有时候蜂鸣器还会在4A时响两长一短!

我修东西有一个习惯,就是看到故障后不会立刻动手,而是根据故障现象认真分析一下确定故障点才开始下刀,尽量保证用最小的焊接来修好每一块板,这样才能保证对板最少伤害!所以我修过的板基本也没有那个人能看出来修了什么地方!这种习惯也可能是我修的板基本都是行家拿来的缘故吧,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怎么修!我想作为维修人员都应该学习一下这种习惯!不要盲目乱来!
这贴本来想搞一个无奖竞猜形式的,但时间不多太麻烦了,所以干脆随便发一帖把答案写出来!新手们如果想自己独立分析一下的话先不要向下看,在我上面所说的故障表现你试试能否确定到故障点?

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根据跑码情况和间歇性的蜂鸣器还会响两长一短来综合分析!
第一、跑码情况是能跑码时能跑一连串正常代码后再跑乱码,这证明什么?证明了整个数据线链路是基本正常的!包括BIOS/南桥各个总线/南北桥通讯北桥与CPU总线!
第二、蜂鸣器还会响两长一短!

上面两点的情况让我把故障点定位到了北桥的集显部分,除了蜂鸣器报警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带有理论性的根据,我先不说,你们自己想!
直接测量集显所需要的一个独立供电,VCCA_DAC!

可能这块板真的成料板了!有心情的话再算!!

网友A:
就是少了一个供电对吧 我也会想到是bios程序 或者显卡这个快的问题 不过我会先刷bios 毕竟风险更小

网友(点评):
明显不是BIOS的问题还去刷?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网友:
你那个是多大的电阻,上面都烧黑了!

ywb
说的好 看着想是烧了暴了都
明显是1R0,再黑夜知道是小阻值的!

网友:
看半天,貌似楼主还没修?

网友:
结果是你修好了还是修好了??

网友:
看这个意思是报废了,还是等下文?

网友:
怎么没修啊。。。。。。。。。。。

网友:
这种板子上的蓝电容还没有鼓包吗?呵呵

网友:
估计北桥上除了问题了吧,耐心等待楼主的下文

网友:
明显是北桥的VGA部分短路了造成北桥工作不正常啦!换桥100%好!
现在订桥回来换~~~!

网友:
静待楼主修好的结果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那个电阻修好了?还是换了也没有修好

网友:
北桥问题  那只有当料板了。。。。

网友:
我看不会这么简单吧,,电阻都烧的这么黑。

网友:
路过学习,不会这么简单吧

网友:
按照现像偶尔有进能正常点亮,那证明其它都正常的,现在这个电阻应该是烧到变值了,所以我否定了北桥,北桥应该没事的,查下它组电压的来源,过电阻后的电路有没有短,换上电阻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了期待结果,

网友:
仔细观察两次的测量,
第一个是0.69欧??是测那个烧掉的电阻吗?没看到黑笔,不敢断定,又或者说是测量的此处对地阻值,黑笔直接对地测量的。
第二个是0.0243V,不知道是电阻左边的电压还是右边的电压,又或者说是测量对桥内部显卡的供电电压的。
有两长一短, 说明主板未找到显卡,其它正常。
分析如下:
没看到黑笔,应该都是对地测量的,第一个测量结果说明此处对地基本上短路,第二个测量结果说明集显几乎没有供电电压。
可能是集显短路坏了,又或者是附近相关的贴片电容短路造成的。
首先我会尝试:
把坏的电阻去掉,然后换一个好的电阻,只接一头,令一头悬空,用表的大电流档串入,并通电,观察电流变化和电阻变化。如果电流在正常范围内,并且电阻眼观无变化。就可以把电阻正常接入。  如果瞬间电流很大并且电阻随即发黑冒烟,可确定后面一定有短路,那么就继续检测外围贴片,如果没有异样,就确定桥内部显卡部分坏。两种结果:1、有价值,换桥。2、无价值,仍。
或者把坏的电阻取下不用,尝试另外用独立显卡测试,能正常点亮,那样更好。留下待用。

网友(点评):
终于有一个有意义的回复!不错!VGA部分对地短路,无疑是北桥的问题!要注意是有时候不跑码,这也说明VGA部分损坏造成Die也有损伤!

网友:
真好啊.都找到烧坏的地方了,不是北桥就是先换电阻先吧.是限流电阻还是什么电阻.

网友:
除了二长一短外还有什么判断是显卡的?

网友:
楼主你能先给北桥加个散热片吗

网友B:
会不会用传说中烧芯大法
开机后外加限流电源
用限流尝试烧断短路地方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板背面有很多测试点,是一块好板
想知道1R0电阻上面的电感和右边的电容都正常?
VCCA_DAC除了北桥貎似只有这三个,等下文

网友:
你测量 哪个小电感上的电压和直接测试桥供电的MOS管或者电感有什么区别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用传说中烧芯大法
开机后外加限流电源
用限流尝试烧断短路地方

台式机也可以这样搞呀,还没用过,改天试试

网友:
问得好?但你的逻辑分析错误了或者你的理论还没过关!
VCCA_DAC是一个专门给VGA部分使用的电源,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了这个电压主板是能正常跑码的,并不会造成跑乱码或不跑码的情况,最多是报显卡故障!你可以找块好版试试!
知道这个电压的作用后,既然没有了这个电压对主板能否跑码没有影响而主板却跑码不正常那就可以确定是北桥DIE受到这次短路的影响而部分损坏不稳定,电阻烧糊了可以想象得到3.3V在DIE内部短路爆炸影响了周边电路!所以我根本没有去怀疑电阻后面的一两个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北桥 好了吗 亲

网友:
不管修好修不好,都不是问题,只要有收获,得到了经验和维修思路就好

网友:
本来是打算扔一边当料板的!但这么多人看不明白非要说等续集为由高价买一个桥回来!桥40元甲运费13元,估计修好这块板也不值100元!

土炮BGA下桥中,最后完好拆下!

新旧桥合照,新桥退役欢迎新桥上任!

清理干净,非常喜欢看见Intel的这种墨绿色,特别好看!

换上烧糊的电阻!试机顺利点亮!

今晚的娱乐饮品!

其实我发这个贴的用意根本不是想说是怎么修好的,主要是想说明一下修东西是靠分析不要盲目动刀!最后意义还是被一一歪曲了!

网友:
楼猪 很牛逼i啊   我修多是靠经验的  哎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分析故障很准。

网友:
换我直接下了南桥,然后丢给收废品的。

网友:
看啦半天也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少了一个供电对吧 我也会想到是bios程序 或者显卡这个快的问题 不过我会先刷bios 毕竟风险更小

明显 为什么会哪儿明显啦 ?

网友:
换电阻试试啊!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2013-02-25):
对楼主如何修复的不感兴趣,对楼主如何成为如此高手的过程很感兴趣,有时间请楼主分享下学习历程、、、

网友:
楼主的思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不管任何一个故障,先冷静分析一下故障的所在区域,进行动手测量,判断一下自己的思路是否正确,根据自己的判断如果正确了,检测。这样能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而且修出来的板很少有人能够看的出来

网友:
先分析才动手正路,意思是先理论后实践,实践中又得到新理论(学习到新知识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换电阻,测试后不行再换桥尼,这违背先易后难的原则把

网友:
你觉得会有结果吗?有认真看贴看我怎么分析吗?只是电阻坏的而桥本身没问题的话不会是这个现像!简单的罗辑分析

网友:
楼主到底修好没修好啊

网友(点评):
不会分析就请好好看完所有楼层!

网友(2013-03-29):
个个经验好,但不知什么原因会烧北桥的显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