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求思路

楼主(2013-01-23):
一台CQ40 LA-4112P 开机正常外接显示正常,但是接本机屏开机刚亮就掉电,已经排除屏上面的问题,屏和排线,高压都是好的 已经确认。 先卡换了问题依旧,无解求高手解思路。在线等待中。。。。。。

网友:
接口周边小元件测下有没变质 或是不稳定  我也弄过一个三星 也是接屏幕掉电 后面是1个电阻不稳定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