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主板刚点亮.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3-01-23):
是康伯主机..先是不跑U. 换了CPU就可以开了..但是自动重启.检测卡跑到26.开机叫声都出来.然后马上就重启.CPU我也换个一样的

网友:
这样反复跑几次.就关机了 ..电源我换了  也是一样的

网友:
求来个大神...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问题..  不知道该查那

网友:
测外围设备,网卡,声卡,什么的 一个一个试

网友:
可以换个IO试试

网友:
重新换个cpu

网友:
先刷BLOS快点.老大

网友:
26应该是外设吧。

网友:
网卡问题 BIOS中屏蔽网卡 再开机试试! 好不好给我回个话!